拼装机,颜色异常

楼主(2010-08-04):
颜色倒置,黑白颠倒,不晓的是哪一个部分发生问题,请有遇过的师父给个方向

网友:
附上另外一张图片这样应该更清楚了,尤其是下面的灰阶呈现颠倒状况

网友:
报一下屏的型号,应该是屏有问题。

网友:
呵呵~这怪故障没见过,是屏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如果解决了把经验拿出来大家分享一下哈

网友:
记得基地有人写过这样的维修贴,你找找....负片

网友:
这情况少见,你说一下故障前的情况,(问客户),问题有可能出在A/D转换块。

网友:
你可以用好的显示器替换一下确认一下是显卡还是显示器有问题,如果显示器的问题,可能是驱动程序或主控芯片出了问题,根据液晶的维修思路来,如果显卡有问题,就换显卡,

网友:
出厂复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不著,用負片找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確認過了,是顯示器的問題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奇美灯箱式的15寸的,他的机型是POLYVIEW   PM-518A

网友:
楼主记得要分享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通用板确定一下故障是在AD板还是屏。
一般是在屏。
老式的逻辑板中,有个高速的运放电路,比如:EL5120, EL5220, EL5420
等。
直接更换 试下。

网友:
這種燈箱式的,雙通道的AD,我沒有公版可以驅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板子清晰照片发到上去给大家参考一下吧,说不定有解决方法。

网友:
觉得像是屏
一般这些山寨显示器都是旧屏组装的
很多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那样的故障
不过具体还得找个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
发机器内部的图片看看,这种应该是外侄电源,灯管是3条的,泡沫厚屏,屏接口特殊,配件难找,市面上所谓的通用板支持不了的。维修起来难度比较大。

网友:
上面很多师傅都给了很多建议,我也这么认为先判定是屏还是AD板,缩小范围,进一步找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很明显的负片,新安江大的提供维修思路很正确,el5420的输出脚位电压超过10v,造成vcom的电压达到5.9v,gama 测试点电压也反常,灰阶不正常,故待料中,不小的新安江大可否提供可代换的ic规格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98205连搜索都懒的人......唉!

网友:
我的是vcom电压太高所产生的负片,不过我的版没有调节电位器可以调,可否请有经验的大大详述,vcom电压的产生,麻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