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X6110自动通电

楼主(2010-08-04):
接机时为不通电,上稳压电源待机电流为0,拆机发现有二个电容烧焦,去除后可点亮,但自动通电请高手指点 C6和C20为烧焦的电容

网友:
很多机器如果非法关机,上电都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还有你把那两个电容装上好像那两电容没有的话后面供电可能会有交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