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华硕M2N-E(940主板)把CPU烧了!

楼主(2010-08-04):
接到客房拿来的一片华硕M2N-E(940主板)看看做工还不错!CPU供电带铜散热片!客户说主板常常死机!拿到手上目测没有掉件!上假负载测得各供电都正常。后拿了自己一个940 3000+CPU装上跑马正常。有显示!心想短时间内可能测不出问题。就拿硬盘装系统试机!装了了系统都没见有什么问题。不一会听到”啪“的一声响。感觉是MOS管炸的声音。后拆掉CPU供电MOS管上边的散热片!晕呀!一组MOS管 上下管都炸了烧黑了!马了更换了全组MOS管!上假负载试机!开机5-6秒钟掉电 掉了还能再开机!也是5-6秒钟掉电!开机时马上测下各供电发现CPU核心供电7V多。晕呀!怎么这么高呀!测得下管G极电压也是7V多一样的!心想下管G极与CPU供电输出端短路了 马上更换ADP3186问题还是一样!再查。发现小驱动IC短路了!APD3110 晕呀!这小IC知路了输出核心供电7V多会不会把我的CPU给烧了呀?马上换了块好主板出来试。惨了CPU果真烧了亏大了呀气死我了!
后来没找到相同型号的IC更换 查看ADP3110的 FPD和APD3148的引脚定义是相同的!不知能不能代换呀??不过还是代换了!上假负载开机测试各供电正常了!
但到这里问题又来了。 手上有一个4400+的CPU想试下机!死活不敢装上去试!怕不两下子又把我4400+CPU烧了就惨了!主要是担心3148代换3110不知能不能稳定 怕3148代换不合适一下子又烧短路了又把CPU烧了就惨了!
想大家给点意见ADP3148能稳定代换3110吗??FPD引脚定义是一样!怕了不敢上U试机!请大家帮帮忙给点意见了!谢谢了

已搞好测试两个多小时没问题。证明代换成功了。拿了个全新一年保的U来试机的 为什么拿新U试?呵呵。新U有保坏的可保。。

网友:
呵呵,电压正常可以上,我也烧了940 3000+

网友:
测各场馆G级对地值,再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正常的话基本不会再烧U了

网友:
修主板烧U真的有点得不偿失,我修主板也烧过U,是自已的,当时是风扇不转,太热了,把U黑了啊!

网友:
940的U贵的要死。试机前要测试清楚喔

网友:
不知道大家没有假负载吗??晕死

网友:
940得u最好坏了  经常碰到  电压正常可以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