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个全汉FSP300-60PNA(PF)电源的过程

楼主(2010-08-04):
通电电源不能启动,紫色线、绿色线没有5V电压,拆开检查主电源开关管是用两个E13900L管,副电源管是用4个脚的“1H0265R”,第一次碰到这种四脚管。拆下散热片将三个管测量,其中两个E13900L管正常,1H0265R不知如何测试其好坏,只好先放下不管继续查副电源部分的其它元件,发现从300V输入到1H0265R3脚之间连接着两个串联在一起的电阻不通,拆下来量一个通一个不通。是标五色环那种电阻,色环是:棕、红、黄、金、红,按色环的计算方法,棕1、红2、黄4、金10-1、红+_2%,是12.4欧,马上把212欧的电阻串联焊上,将开关管焊好,通电测试无反应。再测这两个电阻烧穿一个,难道用错电阻,重测原来那个没有烧坏的电阻是124K,哦!我被那色环骗了,因为是2124K的电阻串联,所以我用一个240K的电阻装上去。心想这回应该行了吧,通电还是没反应。拆下电阻测量没事,只好重测一遍副电源电路其它的元件没有发现问题。至此只能认定是1H0265R这个管有问题,为了确认该管的好坏和管脚测试的数据在论坛求教,但在网上、论坛上都找不到这种管的测量方法、数据。在本地也找不到这种管,无奈只好暂时放下,先找到管再说了。在汕头发了两粒6元一粒。收到1H0265R后,首先将这个管4个脚的阻值测下来,让以后有需要的网友也有个参考数据。用指针万用表打到×1K档测试:
1、黑笔接1脚、红笔接2脚是7K,两笔对调∝;
2黑笔接1脚、红笔接3脚是7K,两笔对调∝;
3黑笔接1脚、红笔接4脚是9K,两笔对调是160K
4黑笔接2脚、红笔接3脚是∝,两笔对调是∝;
5黑笔接3脚、红笔接4脚是∝,两笔对调是28K
(注:测量完管脚我就知道我原来的管烧了,原管黑1、红3正、反向测量都是无穷大,原管黑1、红4正向7K反向测量26K)
换好1H0265R,为了预防万一拆开保险管,接上100W灯泡,通电灯泡着了一下又灭了,呵呵!有希望,接着测试紫色线5.1V,绿色线4.95V,短接绿、黑线,风扇转动,黄线11.6V,红线5.24V,橙线3.4V,好了完工。

2010.8.3

网友:
很详细的维修过程.

网友:
1H0265R的pdf文件:

网友:
楼主色盲,橙色和金色居然区分不了

网友:
主开关管是不是E13009?

网友:
呵呵!4楼你看清楚电阻第四环是金色还是橙色的,不知谁是色盲?回复5楼主开关管是E13009。因没有这型号电源的电路图,上面那电路图有些相似可以参考。

网友:
对故障分析的思路清晰,脉络分明,维修的过程说明详细,学习了。

网友:
两只120K电阻串联是对的。那是启动电阻,阻值都比较大。

网友:
和佩服楼主的耐心   写的很详细   如果大家都这样相信大家进步会很快哦

网友:
这个五环电阻最后一环为1000小时的损耗率
棕色是1% 红色为0.1%

网友:
棕橙黄 是120K的

网友:
楼主再给我解释下串灯泡的具体做法及用途好吧。我就怕听到爆炸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修复完电源不确定是否完全正常,直接打开电源如果还有短路问题很容易烧毁开关管。拆开保险管将100w灯泡的两条电线焊接到板上接保险管的位置,当打开电源开关时瞬间电流很大,装上灯泡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另外可以直观观察灯泡点亮一下就知道通路了。也可以不拆保险管直接将灯泡两条电线连接到保险管两侧,通电后灯泡亮度在40w的样子,电源正常,如果灯泡特别亮那么快点关电源,继续查找故障原因。

网友:
是个很典型的实例值得学习 此种问题会很长见

网友:
1H0265R的测量数据有点价值。

网友:
接假负载为了烧大东西,我修电源从来没有接,所以有时烧很多大件东西,LZ的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接假负载为了避免烧大东西,我修电源从来没有接,所以有时烧很多大件东西,LZ的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接灯泡的做法不错 学习一下 我就从来没想过

网友:
从开始接触开关电源开始就用60W灯泡做负载,有时还用可调电源,慢慢加电压,看电流,加到30V时候还没有电流的话就上220v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好!这片1H0265R替换件和辅助电源的资料都确实难找。学习中

网友:
我记得有长城ATX-2005-SP也是使用这个辅助电源。

网友:
楼主的电路基础还要加强啊,知道是启动电阻,就知道该电阻是功率高阻值电阻,不应该犯此低级错误哦。

网友:
初学维修电源,的确要认真地学习基础电路方面知识,在“维修经验汇总贴”的文章中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教训,“维修资料汇总贴”是每个入门新手必须认真去学习的好资料,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非常感谢论坛为我们这些新人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平台。

网友:
有完整的电路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