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31进水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04):
                                           BENQ S31 进水不触发。      广达代工   945GM/940GML+ICH7-M+NS97551
    裸板接外接电源待机电流为0.01接开关键无反应,也就是不触发。首先测了下主板公共点无短路现像。便打开图纸,由于是广达代工的。从命名上来看3VPCU 5VPCU应该在待机时就产生的电压。也就是说当接入外接电源就要产生该电压。实测没有3.3V 5V。
      (1)测20PIN V+ 为20V正常   (2)6PIN SHDN为高电平也正常 (3)测25PIN 18PIN LDO3 LDO5为3.3V 5V正常。(4)测3PIN的ON3为3.3V正常。(5)测4PIN的ON5去没有。找到问题所在。看图ON3 ON5都接在VL电压上面的。ON3都正常呢没有道理ON5没有的。沿ON5线出去,发现是电阻PR122脱落。由于进水。电阻另一端的焊盘已经不在。于是从电阻另一端飞线到8734的4PIN。再接上外接电源,此时电流上升到0.06。貌似正常。实测3.3V 5V已经正常产生。但接开关键还是没有反应。还是不触发。看来只有查时序呢。进水的机器就是烦人,问题多多的。
      图纸翻到EC页,此EC为97551。主板上最大的一个引脚芯片,很容易找到的。
测得EC第2脚NBSWON#在待机的时候为3.3V 当按下开关的时候跳变为0V 属正常。

                                                            测得EC171脚DNBSWON#在待机的时候为3.3V当按下开关是跳变为0V 也属正常。
看来EC都发出DNBSWON这信号到南桥呢。证明EC的工作条件是正常的。看来不触发的原因还是在南桥这块。到这里有的人要问EC的工作条件是哪些呢。在这大致说下:(EC外部的32.768时钟要起振。EC的供电 ACIN S5—ON信号)接下来再测南桥的开机部份吧。

   要想南桥工作正常,那么就需要满足他的供电。外部提供的时钟。这两个我都测过了的。没有问题。重点是在于     PWRBTN#   SLP_S3#     SLP_S4#      先前也测过,EC已经发现DNB这信号啦。在南桥这端也接收到这个信号了。说明中途没有断线。但是南桥没有发现S3 S4这两个信号。此时说明南桥损坏。 便取下南桥准备更换呢。当取下后看见南桥下面全部是进水腐蚀过的痕迹。便没有直接更换。重新植一次看哈。约过20分钟。重植南桥。上外接电源。接开关顺利触发。上U,内存。顺利亮机。  此机各一段落。

网友:
楼主对电路信号时序很精通

网友:
很佩服,我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的水平就好了呵呵呵

网友:
这的确是不错的案例,对新手来说值得收藏!

网友:
1:请问楼主如何断定3伏5伏就是在待机时就产生的电压???
2: SLP_S3#     SLP_S4#是什么样的状态才是正常??触发时测SLP_S3#     SLP_S4#各是高电压还是低电压??这一点我不明白。请楼主说一下,谢谢
3:RSMRST这个信号是什么状态是正常的。如何测量?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水平呵呵呵

网友:
DNBSWON SLP_S3#     SLP_S4#
想问题下这三个信号都是什么信号,起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
楼主好水平 对赌时序掌握的不错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头大,而且好多情况都是修的进水机子.

网友:
我係新手..看完之後好有用

网友:
广达代工的  从命名来看  广达是3VPCU 5VPCU  这就是在待机就应该产生的电压。SLP_S3#     SLP_S4#正常应该是3.3V的

网友:
DNBSWON SLP_S3#     SLP_S4#
想问题下这三个信号都是什么信号,起什么作用?
谢谢!
引用 网友A:

DNBSWON这个信号是EC发给南桥的,相当于告诉南桥用人按了开关。用了触发动作。相当于向上级汇报。EC发出DNBSWON这信号给南桥后。南桥在工作正常的情况下会发出S3 S4 相当于同意他的请求。

网友:
对新手来说值得收藏!

网友:
谁来送我点威望嘛  我好去原创区潜潜水嘛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进你自己的管理中心用“下载分”兑换“威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换不到的嘛  我没有下载分

网友:
测下主板公共点无短路现像,楼主能告诉下这几个公共点在哪吗

网友:
呵呵,思路很清晰,顶一个

网友:
对信号了解的挺透R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只能自己多发帖,特别是多发原创贴,赚到足够的下载分,然后再换成威望了。

网友:
rsmrst这个复位信号,很重要啊,好像是待机正常的待机复位信号,如果这个没有说明有地方待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