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不能用!

楼主(2010-08-04):
我的雷击的主板也这个问题,现在装上PCI网卡老找到新硬件,能抓到设备,但装不上驱动!打阻抗一切正常!帮忙看看那里问题?
主板

网友:
这故障应该是南桥

网友:
用USB网卡算了

网友:
PCI上面挂的设备都拆了没?都拆了估计就是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是南桥的问题,只有换南桥。如果有集成网卡,最好看一下网卡是不是击穿,它也会影响南桥的工作。

网友:
今天下班好好的量了一下,发现B20的阻抗有点低了用我的表量下来·340多其它的要到800,对照其他主板,应该差不多,再从一块拔了相同型号南桥的板子上走线发现B20不是直接进南桥的,现在问题是哪位能给个82801DB,PCI B20的走线图@!,主板不带集成网卡的!

网友:
问题解决,更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