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维修

楼主(2010-08-04):
我是维修新手,最近师傅接了一笔单 ,1k的富士康G31 ,加班加点维修  有点心得 分享一下:

富士康的G31有三个型号:G31MX,G31MXP,G31MV;其中MX用的是4M的BIOS,其他用的8M的 -也就是说MX用的是mx的25X40
MXP,MV用的是25X80  富士康的G31全部是8pin的BIOS  常见的故障点:
1,反复重启-BIOS问题 更换或刷BIOS,网卡问题 一般是网卡晶振坏 不起振 ,或者谐振电容坏 ,或者网卡坏。
2,无复位-无复位就查供电 一般CPU供电 此板易坏上下管452和D472还有就是主控芯片8841, 内存电压要先考虑,还有北桥供电的 3055极易坏   内存供电的下管D472比上管D452坏的几率大,假如电压正常 量南桥 一般是晶振坏  最好有示波器 有电压未必启振的 怎么判定南桥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了 我就不多说了。
3,进BIOS死机-此故障较多  发现抓不到声卡 换声卡OK  不行干南桥
4,SATA1不能用-可能我们拿到是这一批都有这个问题   很多SATA1不能用 ,发现SATA1附近的电容虚焊 这个应该是贴片机 不行吧
  呵呵 维修新手 今天刚刚提升为小小白  好激动啊   欢迎大家拍砖 还有很多CPU电压修不起来的  郁闷死了 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
FOXCONN 在下的也修得不少啦,不过那时是在工厂维修.基本上都是G31MX-K的,这个型号的基本上不太稳定,做工也不见得,修CPU电压之前,确保内存供电、芯片组供电、CPU-VTT供电正常。但此板CPU供电基本上都是由电源管理芯片RT8841不良引起……

网友:
富士康的板极烂..特不稳定..CPU,北桥供电经常出问题.

网友(点评):
这 是维修员最喜欢的啦,别动不动就南北桥CPU座的,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 8841 极易坏  还有 6642吧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供电芯片ISL6612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U电压修不起来?是一点没有还是电压偏低,如果是偏低的话,就加焊一下桥试试,有时桥空焊会把U的电压拉低,  仅供参考

网友:
杀了上下管和主控芯片不一定就会有电压了啊。要检查主控芯片的工作条件、开启信号、反馈回路等。

网友:
多谢分享,对了我也想问一下RT8841是什么芯片。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维修资料。英特尔的桥还是比较好的,发热量不高,虚焊的不是很多。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批量的话可以看出通病。不断重启的故障,如果拿AMD的板子多半是桥的问题,而INTEL的竟然是BIOS。呵呵。谢谢

网友:
我们现在 做富士康。但返修率不多,和你说的一样 ,BIOS问题有几片,知道也不能动。不然上家不让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RT8841是PWM芯片

网友:
请问楼主,我手上有一块fox的g31mv,现在故障是不断重启,bios刷新过了。网卡换过了,网卡晶振换过了,谐振电容我换了二个大的,机器就开不了了。bios跳线放电后机可以开了,(此时已经拆了那二个大谐振电容,换回来原来的了)。后来在bios中把集成的网卡设置成无,机器就可以开,但是此主板只有一个pci的,想把此板修好,望指教!

网友:
不错的经验 谢谢了 正在修FXCONN G31

网友:
富士康现在出的扳子还可以,戴尔的台机现在都是它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