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大电感电压出来的先后(原创)

楼主(2010-08-04):
分享一点点小经验:
           我们查电压首先就要查主板上几个大电感上的电压,除了充电电感(有外接,电池电量少,那么插上电池后必须出来)以外,其余触发以后都得出来,那么:
1、VCORE电感上的电压会最后出来;
2、静态电压会最先出来,多数有3V,5V待机电压从电感出来,如果触发前没有一个大电感上有电压,但触发条件满足(触发开关脚有高电平,触发模块有供电,触发模块晶振起振,参与触发的BIOS有供电),那么不要理它----正常。
3、触发后,A电压电感会先出来,二个,一个内存核心供电电感,一个显卡核心供电电感。如果出来不全,那么后面的不会出来。这个A电压就是系统休眠时还开着的电压。
4、A电压全部出来后,接着出来B电压,B电压中有电感的也只有两个,一个CPU辅助供电,一个内存辅助供电。
以上大电感全部加起来一般都会有6-10个,最少都要有6个,做工好的主板大电感数量会多些,个子大的电容也会多些。

如果有一级电感上的电压没出来,那就要查上一级的供电电压是不是全部出来(不仅仅是电感),同级的话就先查电感,再查同级的MOS管等转换的电压。例如:IBM T40上有11个大电感,触发后只有5个有电(3M,5M,1.8M,1.2M,2.5A),其余6个都没电,那么就不能看到VCORE电感没电就先修VORE,这样就错了。VCORE不出来,那就要先查B电压的电感,没电的话,再查所有的A电压电感,结果查到内存辅助供电电感上没电,那么这个电压修出来了,也许后面的电压顺理成章地全部出来。
刚好,昨天碰到一个CPU跑00,结果呢,是1.05V电感没电,换掉旁边那个大电容,OK,全部出来。

这里有个误区:不是说A电压全部电感上有电,那么B电压就一定会产生,B电压产不产生还要看通过MOS管转换的A电压,因为所有A电压反馈OK后才会产生A_PWR_GD,再由A_PWR_GD去产生B_PWR_ON信号去开启B电压。

多谢3楼提醒,出现小错误,已更正。

网友:
感觉 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说的那么复杂  大电感?  我了解叫储能电感...电压的产生 是由 高低端门场馆 轮流导通 产生电压经过储能电感 储存才能产生电压...没有储能电感电压不会产生..而在主板中 cpu供电一般都是最后一个产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显卡供电没产生 cpu供电一般也就不会有...

网友:
我觉得讲的挺好,这个时序说的没错。现在很多板子的一些电压都是通过LDO转换的电压,不再是像T40那样一味的去找大电感了。T40的主电压也就是1R5M没有大电感,而是由1R8M通过一个MOS管来转换。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楼主,显卡供电好几路,除了VCCVIDEOCORE显卡核心供电,哪一个电感是显卡的辅助供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不好意思,T40中没有显卡辅助供电电感。文中已更正。谢谢!

网友(2016-08-15):
精神可嘉   楼主 有思路 有想法

网友B(2016-11-21):
还是不够详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够详细,谢谢了

这只不过是笼统的说,其实分好多情况,尤其是新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