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个什么问题哟!

楼主(2010-08-04):
(图片)

网友:
屏有否问题且不讨论,很明显就是白屏了。检查屏电路是否工作.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下,看是屏的事还是驱动板的事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的事

网友:
先换驱动板吧, 如果不行, 屏电路查一下工作是否正常先。。

网友:
没得9了,屏坏。

网友:
这象是屏电路的屏线脱,白色部份是无信号,蓝色部份是正常的。

网友:
大多是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