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冠捷代工方正17寸电源板碰到的怪问题,请教一下高手们

楼主(2010-08-04):
近日接手维修一台冠捷代工方正17寸液晶,故障是电源灯不亮,按常规肯定是测试12V和5V输出是否正常,果然没有电压输出,该电源板采用7N60开关管和LD7552B方案,更换过开关管和7552都是一样故障,其他元件也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异常,维修进入了死胡同。现在的故障也是无5V及12V输出,但测试7552的7脚,电压在20V-30V之间跳变,连供电给IC的3脚电压也在跳变,8脚无电压输出,按资料上说,8脚无电压,证明无脉冲到开关管,因此无5V和12V输出,7552处于保护状态。
但查看资料对照该电路实物,标准的7552电路5脚为空脚,但电路实物上却接上一个300K的电阻到地。另4脚标准接法是接一个100K电阻到地,电路实物上却是另外有一个支路,上面有几个阻,电容,加两个三极管,像是互锁开关电路之类,我试着改了一下电路,将5脚的300K电阻去掉,让5脚置空,又将4脚的互锁电路部份断开,通电后,居然5V和12V都有输出了,但输出电压不稳定,且偏低少少,5V输出为4.5V左右,有0.2V左右的跳动,12V输出为11V左右,有0.5V左右的跳动。不管这么多了,先接高压板上去试试先,接上高压板和灯管后,发现灯管一亮一灭的,明显是负载能力不足了。
这块电源板我就修到这里了,求高手大家来研究一下,帮我解决问题,谢谢!
补充一下,稳压环路的431和光耦也更换过了,故障仍旧。好像这个稳压环路没有什么作用的,另在12V和5V有电压输出时,7脚电压仍是跳变的。

网友:
300k电阻还原试试,7脚电压跳变可以查查那个环路上的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
可能有软击穿的元件,代换下可疑的

网友:
过流保护了测一下CS脚外接的电阻可能阻值变大不良

网友:
保护了吧.看看12V..5V那边又没有短路的啊

网友:
检查一下正反馈回路

网友:
这种问题 前后者都要去检查下  特别是后者有短路 也会造成12V 5V 没输出

网友:
故障还是在电源芯片的外围阻容及二极管元件不良所致。

网友:
把电源芯片供电角的滤波电容代换看看效果

网友:
关注中,我也有一板无输出的电源板。。。。。但我的电源板与高压板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