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 主板不复位!求助!!

楼主(2010-08-04):
cpu 内存 电压都正常,io也换了,还是不复位!怀疑时钟有问题,本人菜鸟,没找到时钟芯片??请高手看看、、

网友:
如果找不到时钟,那这个板子的时钟有可以也在桥里。加焊桥试一下吧。

网友:
上假负载测试一下各供电电压及时钟电压

网友:
这种NV单桥的板子
一般时钟芯片是集成在桥里的

网友:
这板子时钟是集成在NB的 没复位查供电吧

网友:
桥集成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桥的板  时钟芯片集成在桥内部了  不复位 查VRMPG  与 ATXPG有没有到桥了 没到桥 桥是不会发出复位的   到桥了不复位  桥坏。

网友:
检查  VRMPG  和ATXPG 已经到桥了,现在断定 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