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主板缺个什么IO

楼主(2010-08-04):
同行送来一块主板   已经被拆过了  目前只发现IO没了  不知道什么型号  我想应该是8718F-S 但不确定  那位老大有给看看 跟俺说说  万分感激  型号  盈通CI945PL酷神版 V4.1  775的   IO的位置在PCI槽子左边, 电池上边,78L05的下面    另外我从网上找的图片 型号一样 但 主板接口位置不一样 网上的都是在右上方

网友:
945系列的板不会用到8718,你跑一下线路不就知道了,很有可能是:ITE8712F-S或W83627EHG-AW

网友:
我换了个8718F-S 能加电 但不自检  我在换别的IO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下面这个板吗?

如果是那么IO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个  我的板子IO在 PCI槽子 左边  不在内存槽上边  谢谢老大  您在给找找把

网友:
我用笔记本摄像头照的不是很清楚, IO 是在PCI槽 左边的   上边的IO是我换上去的  能加电 但不自检   那位大哥 有这样的主板 跟俺说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