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HEDY电源,电压偏低无法开机

楼主(2010-08-04):
我有一个HEDY电源,250W的,+5V,12V都正常,就是-12V电压偏低只有-11v,无法开机,是哪里有问呀?
求助

网友:
-12现在一般用不到了

网友:
空载能不能开测一下别的电压有没正常,空载能开就查板吧

网友:
先排查一下是电源还是主板的问题,-12V电压实测只有-11v,有时也属正常电压范围。

网友:
-12V电压允差是正负10%,11V是符合要求的,开不了机看看待机+5V输出滤波电容,试试两个都换了,就用10V1000UF的电容就可以了,也好找是不!还不行检查两个大电容与均压电阻。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用的什么IC啊 ? 查查 取样电阻吧,我修过一个类似问题的,就是取样电阻变质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在回复框里上传图片,所以给不了你具体位置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