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核心电压,无vcore电压一例

楼主(2010-08-04):
一块精英k8t800-a主板,无cpu核心电压,mos管测量全部正常,g极无控制电压,芯片组是sc2643vxts+sc1211s,测量sc1211,6脚有12v供电,4脚co无电压,此4脚连sc2643的21脚,共有三组out1,out2,out3均无电压。测sc2643的9脚vcc有12v供电,1、2、3脚为os3、os、2、os3均无电压,23、24无vcore电压,6脚是GNDSEN不知道是不是en开启脚也无电压。已经换过一个好的sc2643,问题依旧。不知道该如何下手,高手指点一下,应该先修哪个供电。

网友:
那就查EN脚,EN脚没有电压电源IC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SC 2643 4脚电压多少,4脚外接的PNP三极管Q33基极接的EN_VOCRE电压多少
各VID电压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4脚电压1.05v,三极管三个脚电压为0.15、0.73、0v,vid0--vid4均为0v,vid5为10.85v,请问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GNDSEN 明显是接地,你查SS脚或EN脚电压没有。最好找一下这个芯片的PDF看一下,你应先查一下VID有没有信号。关键的测试点你都没有搞懂

网友:
还有VTT1。2电压你测了没有,VTT1。2没有电压,U也没有电压,内存没有电压也没有U电压,这些都正常吗

网友:
内存,桥供电都正常,看的sc2643vx的pdf愣是没有找到表识ss脚,en脚,vid5有10v的电压,其他vid都没有,请问pdf的这个图哪个是en脚?

网友:
回复 网友B:

SC2643的 4脚应该是和Q33的E极直接相连的吧
怎么电压和Q33 三个脚的电压没有一样的呢?

网友:
大家好 你们说的en信号是什么啊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桥供电正常不 都正常查电源IC的供电 EN VID正常不 正常换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供电正常  VID正常  en开启脚无电压  跑EN这条线路把EN修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涵山老师,帮我看看sc2643的en开启脚是哪个,我看pdf文件,找不到是不是23脚outsen,这个脚和24脚相连,经过一个r8的电阻指示为vcore,这点让我迷惑,到底哪个是en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芯片第4脚为EN信号脚   此芯片损坏率也是比较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4脚en开启脚为1.02v,这个正常吗?接下来我该测试哪部分,请涵山老师不辞吝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