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闪屏故障维修过程

楼主(2010-08-04):
收到客户一台显示器,屏幕闪,而且闪特别快,拆开看线路板高压部分,其中一个贴片三极管上的焊盘已经起鼓,改通用高压板,通电试机,一切正常,等过一段时间,断电检查,线路板超热,通用高压板其中一个变压器上边的贴纸已经烧糊,更换同型号高压板,故障依旧,网上查高压板说明,是灯管老化,遂拆屏,发现灯管细线那头电线已经烧糊,高压帽已经烧黒,重新焊接,装好,试机,一切正常。
我本来不想拆屏,但不得不拆……没办法。。。。。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一台屏闪的机子,开机慢闪1分钟左右正常,然后5分钟左右保护暗屏了。
修好暗屏就给客户了,不要拆屏换灯管,以后不能用再说。
呵呵!

刚发好帖子还不到1分钟,客户送回来了。。。还得换灯管!~ 郁闷!

网友:
有些屏从灯管的一边把档住的胶剪掉可以 拉出来不过放进去时一定要小心,容易把里面的东西搞坏。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海韵之恋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二当家de -6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我修的也是灯管问题,不过重新按一下开关就好了,于是就给了客户说再修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