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 机器修复过程————惨惨惨

楼主(2010-08-04):
机型:HP 541
故障:加电掉电
客户描述:机器有在同行修过,没修好!
接了客户的机子,是代收的,反应说客户有拿得其它地方修过,没修好!拿到这边试试看搞不搞得定。
直接拆机观察板子,发现有多处已被同行拔件,最奇怪的是拔了风扇旁边的地之后2。5与1。8造成了对变,本身应该是1。8V的电感变成了2。5V。最重要的地方是VCCVORE地方,上端IC已补烧焦,细看之下才知道是控制IC3208放反向了,直接买了一个料换上,电压OK,加电电流也OK,跑00,根据现象找了一个CPU加上,开机了,以为只是CPU坏掉了,装成整机测试,测试完全OK,出货!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

网友:
这种二修机真少。

网友:
直接接个5V,空气原来如此清新。

网友:
541 6520S的CPU很容易坏!!!我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
运气好啊!他不至于反着装ic 吧

网友:
这一修业太差劲了

网友:
能直接看出故障的机器还是蛮爽的

网友:
一修不懂的就是瞎弄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