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检测到硬盘时等待时间长 有时检测不到硬盘的问题!
会员224021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8-04):
开机后检测到硬盘时 等待时间长 ! 有时检测不到硬盘!  主板确定是没问题  请问硬盘是怎么回事   硬盘哪里的问题 能修吗?

会员22402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补充:西部数据的硬盘  80G的

网友:
那你换硬盘式了吗

网友:
用mhdd扫下看看又没有坏道  或者硬盘有没有异响

网友:
硬盘没有响声  没有坏道 用mhdd测的  会不会是电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换一个硬盘和数据线试一下,若故障排除,则为硬盘的问题,若故障依旧则要怀疑是否主板有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类似情况,硬盘有没有经常插拔啊,看看硬盘上有没有断针,再换一根数据线试试
如果是断针了,找人去植一根,或者试试DIY,找根和硬盘针一样粗细的金属,看硬盘上的针断了多少就截下多少,插到数据线的针孔了(要看清楚方向哦),OK

网友:
看看会不会是因为频率设置影响了主板认不出硬盘
   将所有频率调回默认值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有点象硬盘马达供电不足,转速不够的样子

网友:
   一接触不好二硬盘有毛病了。

网友:
惠普的笔记本有时启动很慢,询问后说是正常

网友:
1.换一个硬盘试试,如果换后正常那是硬盘故障,如果还不正常请看2
2.换一根数据线试试,如果换后正常那是数据线故障,如果还不正常检查主板,看3
3.IDE接口看有没有断针,如果没有,先清一下BIOS或BIOS放电,如果还不正常,刷下BIOS看,如果还不正常请看4
4.检查桥到IDE接口的电路以及桥是否正常,如果还不行请看5
5.请高手师傅检查一下或扔掉主板。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硬盘不启动有多反面的原因,因逐个排除。。。

网友(2011-02-20):
我也碰到一块,在BIOS中设置为none,就能不需等待。mhdd检测无问题,换另一块板同样故障。能入系统,就是检测时间长,期待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同意7楼的,上个月才修好个断针的,数据线有问题跟插不紧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好像是磁头有问题,要不是就供电不足

网友:
换一根数据线试试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5981-1-1.html

网友(2011-03-31):
我看还是硬盘问题比较大。。。

网友:
80G的西部数据硬盘 有这毛病,我遇到过。换了个硬盘就正常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首先换数据线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换个硬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