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开机代码到E0这是什么意思请指教

楼主(2010-08-04):
如题,这个机器我知道一般是南桥会虚焊,但代码到E0还是没遇到过。请各位给个意见。
是要查哪些个信号,

机器开机电流到0。7左右。会一点点上升0。71 0。72。。。。
PCIRST、CPURST都正常。但发现假负载上面的CPU到南桥的数据线有个阻值不同的,以前没查过这个位置,不知道不否应该一样

H-NMI这个信号没电压。另一个是H-FERR#这个对地阻值太小只有40左右,其它是200多

网友:
哪位能给点意见,或者说些维修经验,
刚刚换过南桥了,还是跑E0这个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