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路由就无法上网问题,求教

楼主(2010-08-04):
顾客家里的电脑,用猫连接能上网,但通过路由连接就无法上网。前提:路由没坏已测试过。网线连接也没错。进入路由网址192.168.1.1用户名密码也已设置完成。按正常情况设置完用户名密码就可以上网了。但这个就是无法上网。输入命令ping 192.168.1.1测试也正常。本地IP设置为自动获取。请高手指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猫的内网IP是不是也是192.168.1.1?

网友:
你进路由GHOST 一下MAC 试一下,可能ISP记录了你PC的网卡MAC

网友:
路由里不是有一个状态吗?看一下路由是否已经拨号成功。
一般的是,从PC拨号成功到换路由拨号,有一段的时间路由是拨号不成功的,这个时间段大概是五六分钟左右。

网友:
修改一下路由器的MAC

网友:
路由器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谢谢大家,那顾客铁通的,后来拨铁通的10050,解决了

网友:
路由器设置对不

网友:
是铁通封杀路由器?

网友:
拔号与DNS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
铁通和网通的设置不一样

网友(2010-09-04):
可能是网卡驱动问题,缺少某些插件,重装下网卡驱动试试

网友(2010-11-17):
进路由设置 看拨号状态 看能否拨号

网友:
在路由器里要设好DNS,否则在机器上要设置DNS

网友(2013-03-04):
楼主。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吗??没有明白!!

网友:
把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