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ZG5怪问题

楼主(2010-08-04):
不接键盘一切OK 街上键盘就是黑屏 外接一样 USB键盘没事 求救
黑屏

网友:
这样可能是键盘短路了,换键盘

网友:
外接?是外接键盘还是外接显示器!

网友:
不接键盘一切OK 街上键盘就是黑屏 外接一样 USB键盘没事
外接是怎么一个外接法。换了一个吗?

网友:
不好意识 刚刚修好 是键盘的上啦电压没有出来 一个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