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明基G900WA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8-04):
明基G900WA液晶显示器雷击后,经查保险、桥堆、开关管、电源IC损坏,更换后12V  5V  3.3V正常,连线测试,灯管亮着并且快速闪,屏幕显示正常,   把亮度调到25时不闪,正常。

网友:
电源可能没有完全修好,带不动负载

网友:
灯管闪,牵涉面比较广,是不是雷击引起都较难确定,问下用户以前有没有这现象

网友:
屏闪时测12V  5V电压在跳变就是电源修好,不跳变就按闪屏的思路修查高压板跟灯管。

网友:
电源还有问题。带不动负载,我手上就有块,还没搞好呢~头痛死了~

网友:
只换大件不管小件?再测吧.一共也没几个件啊.不行挨个换着试吧,还有IC.....再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