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海尔T68怎样判断就键盘问题还是主板接口问题

楼主(2010-08-04):
键盘上有几个键不能用,A,V,F,向上,向左,在键盘接口上有八根线不接键盘时测着无穷大,接好键盘有阻值,好键点击时总有一根线阻值减小,但不好用的键,点击时阻值无变化,这种情况,能不能确定是键盘坏?
是键盘坏,当时不确定,害怕进了键盘后不是键盘的问题,后来进了一个新键盘,换好后一切OK  (当时用户反复强调肯定没进水,没怎么着,就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网友:
正常说 不接键盘 主板键盘接口阻值700左右 都一样大 最好是有坏键盘 但坏的是其他键的试下
外接USB键盘好使吗?如果好使 是不就证明 键盘控制器芯片没事呢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说错了,不接键盘那八根线是600多的阻值,接好键盘后,好用的键点击时总有一根线阻值有变化,不好用的键就无反应,应该是键盘这边的信号没过去吧

网友:
键盘坏掉了吧

网友:
应该是键盘坏,你有好的键盘换上去不就知道结果了吗?不好意思,你的“接好键盘”我理解成了“接上好的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