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值对吗

楼主(2010-08-04):
一显卡。只有DVI接头。用DVI转VGA接头转换的,主机已经确定启动了。但是显示器无显示。而直接用DVI连接线换了一个代DVI接头的显示器就可以显示。是哪里的问题。  我开机测量了一下DVI转VGA头的13 14脚。 13脚无电压。阻值为500多。 14脚有5V 电压,表响

这样是不是74门电路坏了呢。

网友:
不是门电路坏本来就是有一个脚没电压的。用转接头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是什么颜色。应该是你转接头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不是转换头的事。因为换别的显卡就好使。

网友:
如果是直接接显示器上的DVI输出线就说明显卡是好的,

网友:
哥啊,型号都没有阻值对不对谁也不知道,现在数字信号有模拟信号没有。可能显卡模数转换部分出问题了。5V有是对的了,看看行场,数据,时钟,三基色这些信号有没有出来。

网友:
用好点的转接头试下,几块钱的很多出这问题,我测试用的好转接头20多买的,那3,4块买的好多都挑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