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con E5NA

楼主(2010-08-04):
见天遇到个主板上有个evercon牌的电容坏了,它上面标 E5NA 125摄氏度是什么意思啊?可以用什么样的电容替换啊 ?

网友:
可能是工作温度吧
随便找一颗容量耐压一样的换上去不就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是3300nf 6.3v 被别的电容挡了没有看到

网友:
看不清楚侧面
只有容量一样,耐压一样
直接换上去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拆了才看到型号  我以为E5NA是型号哪

网友:
电容不管型号的
特别是滤波电容
容量差不多
耐压不低于标准值就可以了

网友:
不过这种板上的电容耐温125度是比较好的电容,市场上的主板电容多数是耐温105度,有比较大的差距。同容量同耐压的换上去当时是能用没问题,要是秋天换上去估计到明年热的时候再坏,现在换上去就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