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9600进WIN后黑屏!

楼主(2010-08-04):
一台联想机上的一张ATI9600显卡,在DOS和没装驱动的WIN下是可以显示的,但装好驱动重启后,一进系统就全黑了,GPU已经加焊过,没有效,请问如何搞?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装的驱动是不是官网上面下的哦。

网友:
查一下显存的供电,看是否有波动,

网友:
应该是GPU故障,先加焊也许能解决,不行就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