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笔记本电脑硬件

楼主(2010-08-04):
检测笔记本电脑硬件配置

网友:
检测笔记本电脑硬件

网友:
你想检测什么?还是先去跟人学学先吧。

网友:
随便装个优化大师或是超级兔子,鲁大师一类的测试软件,就可以看配置啊

网友:
自己拿螺丝刀拆开来就什么鬼都看得到了。

网友:
除了优化大师或是超级兔子,鲁大师一类的测试软件外,有没有其他软件

网友:
去找鲁大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呢?前面提到的那几个软件都不能检测到硬件配置吗?

网友:
用EVEREST就行了

网友:
我的电脑点右键,看属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