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发烫 在线等

楼主(2010-08-04):
一块主板1117发烫 显卡不过 请各位大侠直接说出怀疑对象 测来测去头好晕
显卡

网友:
我也有点晕,1117跟显卡都能扯上关系了?

网友:
换一个试试,量一下南桥是否挂了

网友:
PCIA14对地你得先测一下吧,显卡不过是跑的什么代码?供电都正常吗?时钟复位信号都有吗?
维修这行就得一点一点的测,直接怀疑的地方多了,北桥就是其中一个

网友:
1117发烫一般是南桥的问题,可以先拆了网卡看看怎么样,不行就是SB挂了

网友:
先拆网卡,记得上次也是这个问题,一拆网卡,OK跑码,然后装个独立网卡,此机至今正常。

网友:
板子型号没说出来,网卡 IO 南桥一步一步排除吧

网友:
1117本身坏或SB轻微短路

网友:
是雷劈吗?是的话先拆网卡。在量3.3VSB对地是否短路

网友:
7祢的板能不能认到显卡了吖?是不是南北桥集成的?如果能认到显卡就先没1117有没损坏、没坏在拆网卡,上电测试、不行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拆网卡,量USB的数据线打值,南桥

网友:
你得首先测3。3VSB 没有电压,如果零点几伏,看看网卡有没有发热,如果发热先取掉网卡,电压还不正常,南桥就挂了

网友:
teedys521
的帖子
1117发烫 一般是网卡 南桥 1394芯片等坏

网友:
我遇到过的一般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1117直接和桥有关系啊 你测一下3.3是否对地 a14是否对地 把网卡吹了试试 真不行就是桥坏

网友:
怀疑对象:南桥,网卡,I/O。

网友:
量1117是否对地短路了 短路即南桥坏

网友:
负载短路了所以就烫

网友:
一般,网卡,南桥

网友:
集成网卡好象和它也有一腿吧。也有点说不清的关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