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MS-6332问题!

楼主(2010-08-04):
今天搞到一块NEC MS-6332的主板,815芯片,用奔3的CPU。那板就一个IDE槽,另一个是笔记本IDE槽,(不知道有哪个人用过没?而且那板如果没有硬盘就开不了机的,提示找不到系统!)我现在想把硬盘检测下再重装个系统,就把光驱和硬盘加在一条线上,在进BIOS设置光驱启动时不行了,一开始是LG的LOGO,过了就是一个光标在闪,然后就硬盘启动了,按DEL会有响声,但进不了BIOS。清了BIOS不行。
有人遇到这种板没?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吗?还是这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
主从设置 没设好

网友:
那MAXTOR20G硬盘没有跳线标识,没有设好应该会有冲突吧,怎么会可以从硬盘启动呢?硬盘跳线我没有动,我就把光驱设置成从盘了,怎么会进不了BIOS?我再多试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光驱确定是不是好的,为什么启动时发现不了光驱呢?
楼主问题解决后,希望分享一下。

网友(2012-11-16):
请问下MS-6332 VER:7主板的BIOS需要设哪几项才行开机老提示找不到系统我硬盘装好系统了呀可是到了这块主板就这样提示

网友(2014-04-24):
那位大俠有NEC MS-6332 ver 7的bios檔, 給我發一份 no168no@yahoo.com.tw 先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