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常用术语。

楼主(2010-08-04):
小弟新手,天天看论坛,几乎每次都会看见一些看不明白的英文术语,不明白是什么。
比如EC是什么?VL是什么?
请各位大师说明一下,顺便再讲点,要是有整理好的PDF活着文档参考就更加好了。
我的问题与要求,想来也是和我一样新手的心声。谢谢。

网友:
EC是嵌入式电源管理芯片,AL是芯片内总产生的线性电压的名称,一般为5V,因为不同厂家对信号简称都不同,所以也不会有这么一个术语大全,只能多看贴子,多学习,总结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EC就是产生3.3V和5V的那个电源管理芯片?是VL不是AL。是您打字错了,还是确实有AL存在?

网友(点评):
是VL,EC可不是3 5V产生芯片

网友:
EC--一般指I/O,,AL指线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