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4):
一联想22寸宽屏液晶显示器问题求助
型号是:D223 WIDE
客户说屏是: 冷开机用一两个钟就出现白屏 字都看不到。
我想白屏 可以肯定 高压 和灯客是正常的。 这下就是与屏线 或屏本说的问题。再就是驱动板上的供电, 白屏就是驱动板与屏之间的问题。
请问是不是这样? 多请大家指点。 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 的思路是正确的重插一下屏线看吧

网友:
我现在考机中 屏还没出怪 。 不过既然冷开正常显示 有两个钟, 那也可以排除是接线不良吧。 肯定在于某个元件老化了 不能长时间工作。 请大家多来指点 。

网友:
故障终于出现了 历时 3个多钟
请看图 。 请大空分析下啊

网友:
换通用板点吧 这样不就可以看出问题了吗

网友:
2楼技术服务小组的指点正确,应该重插软排线试一下,重插排线前应把排线和排线接口清理干净,或另换一根排线试机。

网友:
参考下我这个贴: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8696-from-home.html
故障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
屏线进行清洗,如果问题还没解决,报一下屏的型号,看看是不是容易出现故障的屏,

网友:
很可能是屏的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
屏的问题居多,换主控IC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