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L关机后自己开机问题

楼主(2010-08-04):
昨天接了一台华硕Z99L机器,听了客户描述后,试机果然是那样的。
用电池开机关机都正常,但是插上适配器关机后4到5秒就会自动上电开机。
以前也没见过这种问题,开始怀疑适配器可能有问题,用稳压电源开机是一样的。
不管是强关机还是在系统关机都一样,开机后用一点问题也没有。
系统做过了。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问下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
给个思路,有可能是哪出的问题。该从哪入手查呀,真是没什么思路。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ACER  4715Z 的跟你的情况一样的.   开始是进水了.    我把它收下了,换了板自己用.现在经常关机后又自动开机.    希望楼主修好后分享下.

网友:
嗯,谢谢你们的回答。
我试试吧,桥有办法判断是哪个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