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本本,,不跑码

楼主(2010-08-04):
神州本本。。不知道什么型号了,,很老的一款了。接上诊断卡。,。待机电源0.04 开机电流在0.3左右徘徊。。,怎么修啊?
电源

网友:
上CPU了吗?各供电都出来了吗?查一下

网友:
先把问题搞清楚了,再做下一步工作,是不跑U呢,还是部分工作了,把问题细分好吗,

网友:
应该是CPU没工作了

网友:
先把各组供电给修出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