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好纠结,求助!

楼主(2010-08-04):
一台联想22寸的液晶,型号是D223 WIDE 故障为使用时会出现像手机干扰一样的波纹,整个屏幕的图像都在抖动,严重的时候屏幕都是花屏的,看不清楚,但是这种故障很不规律,有时一天遇到一次,有时几天遇到一次,有时一天出现几次,如果故障的时候,有时开关一次显示器就正常了。有时开关了几次也不行,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哟。有人说是这个机器的通病,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为何不先换个驱动板试试呢?

网友:
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变质的可能性大。这故障还算常见。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先确定接口有没问题换条屏线VGA线试试,不行再用个通用板判断是屏还是驱动板再对应着修,没有动过谁也不知到那里有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电源滤波电路的故障 先查查看

网友:
确定电压电压正常后,再用通用板点屏

网友:
这个星期接了4台,2台白屏2台和楼主差不多都是屏线的事情,我买了拆机的屏线铜箔的那种直接换了,以前没买的时候飞线解决的白屏,这种屏线容易造成很多问题

网友:
电源板有虚焊的补下,看电容有坏的不  ,还有就是屏线了 , 取下来擦下再装上去用胶固定下
上次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把屏线搞好, 一个月又不行了,干脆把屏线一根一根的焊死在屏接口上  在野没有出过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