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R5PM-14 是什么元件,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10-08-04):
如图。
打印机电源板上而的。

网友:
双向可控硅

网友:
如何 判断好坏呢?

网友:
控制交流電的元件,5pm代表額定電流5A,用在打印機上是開關定影燈管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如果判断其好坏呢?

网友B(2021-11-22):
如何判断该管子的好坏呢

网友B:
打印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