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雷击后故障

楼主(2010-08-04):
昂达A78GT主板,雷击过后,南桥一直复位,复位灯反复的一闪一灭,网卡,声卡全拆了,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各供电都正常吗?雷击的,拆掉网卡如果还是不行,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在换它之前,见意还是测一下各供电。

网友:
供电全部正常,CPU复位都有,

网友:
这几天修打雷的机器挺多,基本上南桥挂了 。IO也有坏的 不纺试试

网友:
雷击的板拆网卡打USB数据线值有不对南桥问题多

网友:
基本上是南桥挂了

网友:
供电都正常南桥基本挂了 。

网友:
一般打雷坏了的不是网卡就是南桥啦,,,

网友:
网卡IO南桥!

网友:
南桥挂USB数据线是多少数值才是南桥挂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USB数据线  PCI总线  BIOS数据线的对地值来判断南桥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宝贵意见,,,后来修好了,只是清一清CPU座边上,靠近内存槽边上的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