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01进系统黑屏,内外显都一样

楼主(2010-08-04):
DELL-1501进系统黑屏,内外显都是一样,把CPU座底下氧化严重,清洗了一下,把I/O也脱了锡,不行,把北桥重做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迷津,谢谢了,

网友:
这个机子是集显的把!那就拿下来重植把,再不行就换新的!

网友:
排除不是掉电,裸板测试,不行干南桥

网友:
各大电压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