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RDA3Ipro的主板点不亮,跑FF,CPU是AMD462接口

楼主(2010-08-04):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是一位新手,碰到一块磐正EP-8RDA3I的主板点不亮,CPU是AMD462接口,我上CPU的假负载
测试结果如下:
核心电压1.60(正常电压为1。6V)、
时钟0、(正常电压为 1。1-1。8V)
复位0.14V(正常电压为1。5V)按复位开关无跳变
PG电压0.06V(正常电压为 2。5V)
2.5V参考电压1.77V、
0.8参考电压0.8、
1.6V参考电压1.60、
时钟1-5为0.22 (这5组时钟由北桥发出,其信号与CPU同步)
上内存测试卡测得主供电2.60、辅助供电1.30
从以上电压来看时钟和复位.PG电压都不正常,如何下手,查什么地方,望指点指点。

网友:
先供电,再时钟,后复位的原则,先看看内存供电和桥供电正常吗?你只说了U供电那片其它也没说啊

网友:
时钟电压没有,先查时钟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这张图的桥右下方有个晶振,看看它起振没有?没有示波器的话,测下两脚有没有压差,若有压差说明晶振基本正常,也可以试换一下晶振和晶振旁边的谐振电容。如果晶振两端没电压,桥的工作条件或桥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呢
如果不出意外就是BIOS问题

网友:
这板子常坏CPU和BIOS

网友:
这主板坏CPU多一些呀、、在就是BIOS

网友:
cpu确定是好的么

网友:
不复位查下内存供电和南桥电压了

网友:
462。先考虑下CPU

还有内存边上的4500M

网友:
晕了.楼主都说是上假负载测的数据,还关CPU个什么事.CPU的好坏能影响到假负载的数据吗?如果说是座子问题那还可以说得过.    1,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是否正常.  2.测ATX_PG是否正常到南桥.  3.测时钟芯片工作电压.EN信号是否正常.  4.刷BIOS. 5.加焊/重植/更换南桥.

网友:
PG电压不正常而主供电又正常有可能是南桥出了问题,建议加焊或更换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