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1-s3g 不开机

楼主(2010-08-04):
强加电,测cpu供电0V,供电管无控制电压,电源icvcc5V pvcc12V 无控制电压输出!!!我想问一下,CPU,不开机跟CPU无供电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不开机导致cpU无供电!???高手指教!!!!

网友:
你用12V看看能开机
可能是什么地方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橙色3.3V对地了!!

网友:
怎么查呢,!

网友:
加行加电后,摸下MOS管,IC。南北桥会不会发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V对地  只能一个一个的拆过去排除 网卡  IO  BIOS  时钟 南北桥  还有他的芯片很多都有用3.3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