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橙3.3V对地了!

楼主(2010-08-04):
ga-p31-s3g 高手指教,应当怎么查!!!!

网友:
如果没有明显的短路痕迹,那只有老老实实的跑线跑呗

网友:
时钟IC、声卡IC、IO、南北桥、门电路都会引起3。3短路

网友:
摸各芯片IC有没有烫手的。

网友:
与3.3V相关的芯片 时钟 BIOS IO 网卡 南桥 北桥
一般都是网卡跟时钟芯片坏的多 一个个的拆

网友:
最好详细查下 看其他供电有没相互短路呢 如果没有 由于3.3V板上的绝大多数芯片都会用到 可以采用上电触摸法判断 如果查不到就一个一个的拆吧

网友:
拆网卡 打USB对地阻值 触发看那个IC发烫

网友:
就是目测加触摸法了,跑线路很麻烦了啊

网友:
BIOS 芯片也要考虑

网友:
简单的办法:强加电摸热的芯片拆掉,直到短路解决

网友:
发热的新片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