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屏画面怎变成这样

楼主(2010-08-04):
今天Asus 开机屏画面突然变成这样,请教怎回事?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种问题较常见。

网友:
显卡的问题很大,加焊一下可能解决,要是不行的话只能摘下来重植了。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修复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
我遇到过的   ,是屏线接口出进水发霉。

网友:
你看看你屏线。

网友:
显示晶片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的.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换个显卡只要BGA做好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我们店修过好多种这样的,一般加旱一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好像华硕几某款独显机器的通病
显卡问题

网友:
貌似加热就可以了。。。

网友:
你外接下看下外接是不是同样问题。这现象大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才修好一台6屏的
z99D独立显卡的,是散热问题,加焊后,用的最好的导热胶垫上去,问题解决。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我上次也修过一台ASUS的机子也是显示六个画面。。后来重做显卡就好了

网友:
典型的6屏,一看就是显卡虚焊或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问题    BGA下

网友:
屏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样的现象,换个屏就OK。

网友:
昨天碰到过,换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