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P4i45PE 内存没有 SMBCLK

楼主(2010-08-04):
初步查了一下没有短路的就上电了,开始只是量一下内存和桥供电。上U和内存,诊断卡跑到C1不过,看来问题出在内存上。测了一下SMBCLK没电压,这个电压是由时钟发出了的吗?除了时钟芯片坏,还能有其它问题吗?此脚不短路,请高手指点。

网友:
北桥有可能

网友:
大大哥,这个SMBCLK家伙不是由时钟发的,是由南桥发出的,

网友:
这个家伙SMBCLK叫做系统管理总线,如果没有,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跑线跑到时钟的,难道是南桥坏了。

网友:
打91 92值要一样大才行,它们的电压有的是由两个电阻上拉得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跟复位一样的。。是串联在一起的。。。

网友:
拆时钟芯片  查上拉电阻没坏就是南桥坏

网友:
要仔细跑跑这个信号的线路

一般连接有南桥、时钟、IO,上拉电阻
有些还通过两个MOS管连接起来,这个要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把与时钟相连的脚挑起来,再量SMBCLK有没有出来,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时钟拉低了,如果也是没有的话,那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MBCLK  SMBDAT是南桥发出来的  通过电阻上拉  如果这两个没有电压  先把这两条线的对地值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   这两条线连时钟  连南桥  还有连一些专用的芯片  没有电压 找到连这两条线的芯片  一路一路断开 看是那个芯片把它拉低了

网友:
今天没有没有时间搞它,明天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