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的画面象水彩画

楼主(2010-08-04):
这几天收到3个BENQ的显示器,型号是Q7T3,故障为:偏色,修好这个故障后,上电,整个的画面象是很低的分辨率一样的,就是象水彩画一样的,很模糊,仔细看是因为后很多的竖线,间隔很大。电路上查不出什么来头。排除屏线的接触问题,已拆装多次。
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吗?请帮一下。

网友:
我遇到的是本本,本来是 好的,我下了驱动精灵来装没装上的驱动,上面提示显卡可升级,我就下载安装,可装上就成花屏了,就是象分贝率不好一样,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
竖线    一般是屏接口接触不好     还有是屏坏

网友:
修什么了 刷个程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