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笔记本被雷击更换网卡芯片还是不了网

楼主(2010-08-04):
今天朋友拿来一台 联想 型号:(天逸F41A)笔记本被雷击上不了网,叫我帮他看看上不了网,我再打开 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找不到网卡,拆开被雷击笔记本上仔细看了一下网卡芯片CM5906MKML发现上面被烧了一个窟窿而且芯片温度很烫。我把网卡芯片换了,电脑右下脚弹出发现以太网,找到网卡了,插上网线电脑右下脚弹出现在以连接上。但是还上不了网,我打开网上邻居属性查看只有发送数据没有接受数据,请大家指点这是那里损坏了。

网友:
请大家指点这是那里损坏了。着急啊

网友:
联想的主板打雷也可以保修的,不用付费的,F41大部分都在保,主板三年的,干嘛修呢,直接拿到服务站去完了收钱就行了

网友:
你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麦克地址也很容易被忽略

网友:
我在你重装系统 时到正在扫描PCI设备就会死机。我换了光盘也是一样重装系统过程会死机请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