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2-M无复位

楼主(2010-08-04):
昨天接到一个RS482-M的主板,ATI芯片组,上电测试发现无复位,心想无复位先测一下CPU的PG
有没有,一测发现无PG信号,心想可以是PG没有发出造成的,要找PG的产生了,于是找饼哥要了
这个板的图纸,这个PDF很好,有详细的上电时序图。。

根据图纸知道CPU的PG是南桥发出的,ITE8282和RT9218接合门电路发出PG信号给北桥,北桥接到
PG后再与ITE8282接合门电路发给南桥PG信号,南桥再发给CPU PG信号

根据图纸在元件上测的南北PG信号已发出,电压是3.5V

根据图找以元件,测的电阻一端有2.5V电压,另一端无电压,当时也没有想直接用线短接,上电测CPU的PG电压有了,
可以还是没有复们,再看图吧

根据图知道南桥接到PWRGOOD后就应该产生复位

但是南桥的PG是电压的,所以应该产生复位信号啊

根据图纸找到元件

测的CPU复位一端有2.5V电压,另一端无电压,IO跟PCI的复位都没有电压
IO的复位是个低电频没有电压是对的,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但是PCI复位没电压是不对的,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有问题造成的。
请高手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查下桥的其他供电和时钟信号吧。
不然我也基本判桥了。

网友:
IO是的型号发过来,还有后缀也要发过来/有CPU的供电、时钟正常不?其它供电正常不?

网友:
还有。时序图只能参考。画图的很多都偷懒的。
最好还是自己查下电路图看PG是否南桥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ATI芯片组CMOS电路有问题也不会有复位的   电池无电压也不会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