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754主板开机不跑速?

楼主(2010-08-04):
本人是菜鸟,望各位高手指点:该主板CPU没1.5V供电,其他电压多正常,主机拿过来时电源是坏的。主板电池跳线上没3V电,电池座有,这正常吗?

网友:
跳线帽跳反了吧?

网友:
换一个电源后,能否开机?
主板电池跳线上没3V电,这是不正常的。

网友:
CMOS跳线上没有电压可以查下是不是跳线跳反了,可以先拔掉跳帽查下哪只脚是接地的,接地脚一般是直接接地或者经过一个电阻接地 ,如果没有跳反,可以先打下中间脚的对地阻值,不短路就查双二极管  跑下相关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没有CPU供电电压  你说正常吗?肯定是不正常的,在其他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查CPU供电产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