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NF4-J3A开机F1

楼主(2010-08-04):
EP-NF4-J3A开机F1,供电各路正长,时钟,复位正长,阻值,PCI,CPU坐也打啦正长,桥也加焊了还是开机显F1请同行们指点!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通常你用力压一下就会跑码的啦!

网友:
应该是单桥的问题,它虚焊比较多

网友:
桥加焊了还是一样的话~刷下BIOS看得不得?有时候毫无头绪的话刷刷BIOS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就曾经收获过

网友:
刷一下bios  或者换一下IO看一下有没有奇迹发生,本人觉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板桥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补充一下,你测一下桥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NF4的加焊桥啊 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灯座看一下CPU座  再换CPU 刷BIOS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