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上网本 ms N0111 不触发,LID#0V,强行加电3V,不行求助!

楼主(2010-08-04):
接一台V星上网本,开机无反应!代号MS-NO111 VER 1。0有图纸,现在查到开关有3。3V ,待机正常,3VSUS 5VSUS 有,待机电流0。03,RTCVCC有,晶振正常,AC IN#低电平有,ACOK 0V,SUSPRWOK 3。3V有,EC RST#有3。3V  按开关,有跳变,EC PM-PWRBTN#无电压,无反应, SLP3 SLP4无,EC LID#0V,正常应该是3。3V 该信号通过,MOS管,由SUS3V转成RUN+3V,直接过来,该MOS管G级信号由EC 发出 RUNON信号开启,现在EC无,RUNON信号,SUSON信号有,3VALW电压有,BIOS有电压,到底是哪的问题啊,头痛!我把+3VRUN MOS管去掉,连通DS级,电源灯亮了,还是不触发,LID#直接升到3V!该LID#3。3V是开机后产生的吗!

网友:
ACOK 0V, 看看图纸,这个是不是该先出来?

网友:
ac ok是tps51120内部产生  的 3valw通过r46 100k电阻上拉的,但到冲电管理心片max 8742的第11脚,11是0v啊,不对啊,那3vsus 5vsus都有啊?晕了!高手帮帮忙

网友:
EC也换了,南桥也换了,发现32。768没波型,不起振啊!,晶振也换了,晶振电容也换了,我测另外一台机32。768有波,这台始终、无,RTC VCC都有,晶振电压0。22V,另一边0。15,没波型,就是不启振啊,BIOS也有波型,是不是EC资料坏了,还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