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sd2-tvm/s 开机跑DE

楼主(2010-08-04):
asus p5sd2-tvm/s 开机跑DE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先测一下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刷BIOS肯定好我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asus p5sd2-tvm/s 这个版为OEM 的 。。先找BIOS刷 这个版北桥容易坏 经常出现集显不显

网友:
POST一开始就跑DE吗?各供电你都测过哪?都正常吗?把数值发上来。

网友:
79-d0-99-de  供电正常

网友:
修好了   找了BIOS不行 想放弃了  再仔细看了一下板子 内存附近的点赃 括了一下发现一根线断了飞了一下好了

网友(点评):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早仔细看看外观或是打下对地阻值,发现有无穷大的,可能这个问题早就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