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C61VM-M2PROV2 AMS1117发烫

楼主(2010-08-04):
我这儿有一块主板型号是双敏UC61VM-M2 PRO V2,插上电源,AMS 1117就发烫,一脚有5V电压,另外两脚没电压,换过1117仍然发烫,谁有此主板开机电路图

网友:
那有可能是3VSB短路了,打一下PCI A14对地阻值,如果短路了,拆网卡,1394还短就是南桥了。

网友:
REALTEK RTL820QCL拆掉后插上电源仍然发烫

网友:
PCI A14对阻值短路,也拆了网卡,依然发烫,1394集成块这一块主板上没有吧

网友:
拆掉网卡依然短  打USB值如果有任意一个短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93C46是什么芯片

网友:
测量USB各项阻值均正常,后来我把桥上面的散热片去掉,桥上面的电容大部分被击穿,应该是桥挂了,谢谢各位

网友:
此问题遇到过一次。一般都是负载的问题。我上次的是桥挂了。。祝你好运!!

网友:
1117发烫一般都是负载短路 网卡 南桥坏

网友:
不用考虑,这鸟板我也有一块一样故障的,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板上所有USB数据线的对地值  如果有一条短路的   那么南桥坏  没短路拆网卡  拆掉网卡后还烫  那么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