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0 不亮

楼主(2010-08-04):
东芝A100  维修故障 不亮,
        他家维修过。接电流表,有0.01的待机,开机电流表跑到0.43 不动。初步判断内存不过,报价修,拆开主板 发现北桥被之前的维修店修过,北桥处的板子有变形,先测下北桥上的电容初步没有短路,换个内存测试故障依旧。用内存测试卡测得北桥数据不对还有几个13噢的,没别的了先把北桥拆下来,重植下球后。把主板放在BGA上 固定好别叫板子在变形了,放上北桥加焊 冷却后,测试北桥和数据都无问题,开机测试亮了,把内存都上上,开机OK 测试一段时间无问题 交货。 之前的维修店就是忽略了板子变形的问题,导致北桥没加焊好。在做BGA 时要注意板子有没有什么变化对维修的成果是着至关重要的。

网友:
发错了图片